【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MicroPython系列十一:SD卡操...

楼主(2020-07-08):
一、实验目的
使用micropython 读取iCore3板子上的SD卡信息。

二、实验设备及平台
  • iCore3双核心板点击购买
  • Micro USB线
  • 电脑

三、实验原理
STM32407上带有SDIO控制器,iCore3核心板上将SDIO连接到TF卡座上,本实验将Miro SD卡插入TF卡座上。硬件连接示意图如下: fetch.php?media=icore3:icore3_micropython_11_1.jpg

四、实验步骤
  • 用数据线将iCore3的USB-OTG口与电脑相连;
  • 打开PYBFLASH磁盘,将代码包中的main.py文件替换到PYBFLASH的main.py,弹出磁盘;
  • 用数据线将iCore3的USB-UART口与电脑相连,将电源跳线帽选择为USB-UART,将iCore3重新上电,代码运行;
  • 使用串口调试器连接相应COM口(具体请在此电脑右击→管理→设备管理器中查看),波特率9600;

五、实验现象
在终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MicroSD卡的信息,如下图:

六、实验程序
# -*- coding: utf-8-*-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from pyb import UART #导入
import os, pyb

#定义串口4对象,波特率9600
U4 = UART(4,9600)

sd = pyb.SDCard()  #创建SD卡对象
os.mount(sd,'/sd')  #挂载SD卡

#读取SD卡信息
info = sd.info()
SD_Capacity = info[0] / 1048576
SD_BlockSize = info[1]
SD_ManufacturerID = info[2]

while True:
    U4.write('\r\nHello! I am iCore3!\r\n')  #串口写入数据
    U4.write('SD CardCapacity:   %dMB\r\n'%SD_Capacity)
    U4.write('SD CardBlockSize:  %dByte\r\n'%SD_BlockSize)
    U4.write('SD ManufacturerID: %d\r\n'%SD_ManufacturerID)
    pyb.delay(2000)

网友A(2020-11-25):
什么时候出一个FPGA驱动SD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出一个FPGA驱动SD卡呢

请关注银杏科技iCore3的FPGA系列资料发布

网友B(2021-01-04):
感谢楼主分享,i了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