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使用ST103的HAL USB库不能识别问题分析

楼主:
问题描述:将ST103HAL USB程序库移植到AT32F403上运行,发现有时候不能正常识别USB设备。

分析的结果:在枚举阶段USB INOUT事件没有及时处理,程序中有其它中断,导致USBINOUT事件同时来,对于本来要先处理IN再处理OUT的情况,此时会变成先处理OUT,在处理IN,后处理IN的时候会将端点0的接收缓冲区配置为0,导致后续不能正常通信。

问题解决方法:在设置端点0接收缓冲区时加上判断,如果为0,就不需要配置,修改之后USB枚举正常

如下是分析过程:
ST103HAL USB程序库移植到AT32F403上运行,发现有时候不能正常识别USB设备。通过抓包来看,发现是有一个主机发的SETUP没有正常回复。
发现SETUP没有正常回复之后,首先查看了端点0的寄存器状态,端点状态都是正常的。然后查看端点0的接收缓冲区和发送缓冲区的配置,发现接收缓冲区大小被改成了0也就是此时端点0不能接收数据了。

如下是端点0缓冲区此时配置的值:

文档上的描述;

此时分析一下异常SETUP之前的USB 数据,有一个INOUT的传输。猜测会不会是此处INOUT的事件处理有问题,因为程序里面还有其它中断,可能会导致INOUT事件不能及时处理。
查看文档发现,此USB对应端点0IN事件和OUT时间是通过一个位来控制,表示传输向,如果INTX)和OUTRX)同时来时,应该会先处理OUT在处理IN,这样如果原本的事件的顺序是INOUT会不会就有问题了。

HAL USB这部分的代码处理过程,果然和前面分析一样,INOUT同时来时USB_ISTR_DIR等于1,会先处理OUT,再处理IN

IN事件的处理,发现代码里面会有两个地方会将端点0的接收缓冲区设置为0,此处将端点0的接收缓冲区设置为0之后,导致后续不能正常通信。

为了保证端点0接收缓冲区不被设置为0,在端点0设置接收长度的地方加上判断len=0

网友A(2020-07-08):
感谢分享,许多用户也是撞倒USB这个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ST  HAL库的一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许多用户也是撞倒USB这个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ST  HAL库的一个bug。 ...

是的,不容易发现的问题

网友:
ST hal确实有这个问题,帮顶

网友B(2021-11-09):
雅特力自己的hal库,方便分享一份,qq:1060937785,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雅特力自己的hal库,方便分享一份,qq:1060937785,谢谢

雅特力是没有hal库的,只有标准库,可去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