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WM占空比指数渐变芯片-GP9700

楼主:
描述
GP9700是一个占空比以指数增长和指数减少的PWM发生器,通过使能脚EN控制PWM信号的指数渐变。PWM占空比以指数的方式渐变,可以实现LED亮度以线性的方式变化,实现柔和的3.5S-LED渐亮渐灭功能。
特性
  • 芯片上电后,EN信号由低变高,则PWM脚连续输出PWM信号占空比由0%到100%,以指数形式增长。EN信号由高变低,则PWM脚连续输出PWM信号占空比由100%到0%,以指数形式减少。
  • PWM 频率: 6.6KHz
  • PWM占空比从0%到100%的变化时间: 3.5S
  • PWM输出高电平:与VCC电源相同。
  • 工作电压范围:2.4V-5.5V
  • 最大工作电流:5mA
  • 工作温度范围:40°C to 85°C
应用
  • LED渐亮渐灭调节
  • PWM软启动
1. 管脚定义
表-A 管脚分布

2.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
工业操作温度: -40℃至85℃
储存温度: -50℃至125℃
输入电压: -0.3 v VCC + 0.3 v
最大电压: 5.5V
ESD保护: > 2000 v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不保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功能。
3. 典型应用
3.1 基本功能
芯片上电后,EN信号由低变高,则PWM脚连续输出PWM信号占空比由0%到100%,以指数形式增长。EN信号由高变低,则PWM脚连续输出PWM信号占空比由100%到0%,以指数形式减少。

4. 表-B 交流特性

5. 表-C 直流特性

6. 订购须知

7. 封装信息

网友A(2020-12-18):
渐变时长可以调吗?

网友B:
可以中途停在某个PWM占空比状态下吗?

楼主(2021-08-03):
引用 网友B:
可以中途停在某个PWM占空比状态下吗?

抱歉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渐变时长可以调吗?

目前是固定,需要的话可以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