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衡量smt贴片机的贴片精度

楼主(2020-07-08):
在购买贴片机时,买家一般会问这个机器的产能多少?精度多少?产能在大格局上决定了买家购买的是中速机还是高速机还是高端模组贴片机。精度方面,体现了这个机器的更为全面的功能,同时也是买家在要求上做出更为专业的回应。XY轴移动精度是多少?Z轴移动精度是多少?分辨率是多少?你是否真的了解并知道贴片机精度是什么意思吗?

贴片机精度定义有两种:
定位精度(placement accuracy)和重复精度(repeatability)
定位精度在有些行业人员叫做绝对精度。从本意上讲,贴片机精度是指贴片机X、Y轴导航运动的机械精度和Z轴旋转精度。它可以由定位精度(绝对精度)、重复精度和分辨率(resolution)来表征。
1、定位精度(绝对精度)
定位精度是指实际要贴片的元件器位置和贴片文件设定元件器位置的偏差。比如贴片机贴装元件器坐标值为(0,0),那么定位精度是实际贴装值与该点坐标的偏差值。

2、重复精度
通俗点说,比如贴片机贴装元件器坐标值为(0,0),进行重复多次对此点贴装,每次之间的偏差值就是重复精度。准确地说,每个运动系统的X导航、l,导航和p均有各自的重复精度,它们综合的结果体现出贴片机的贴片精度,因此贴片机样本精度通常是以贴片机的重复精度来表征的。

3、分辨率
目前在SMT行业里,讨论贴片机的分辨度一般是指R轴旋转分辩度。当贴片头接收到一个脉冲的指令信号时,贴片头R轴仅会旋转的度数。说得更通俗易懂些。R轴每转一次的度数就叫R轴旋转分辩度。

TOP专注于为电子制造企业提供全套SMT设备整体解决方案,同时为3C智能制造企业提供相应自动化设备及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网友A(2021-11-19):
貌似这几个精度都不难,贴片机的精度最主要是对器件位置容差的控制。对于盲贴的器件,编带有容差,吸取和放下这两个动作也会产生容差,这应该是器件贴装精度不高的主要原因。
可以这类讨论的贴子太少见了,专业的讨论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