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主频最高到底是48M还是72M?

楼主(2020-07-08):
数据手册写的时48M,选型表也是48M。
用户参考手册写的是72M,标准固件库里面的system_gd32fx0.c里的模板函数也是用的72M作为实现。
所以GD32F130能跑72M吗,稳定吗?

网友A:
是不是看具体的型号啊

网友B:
应该就是48m

网友C:
跑不了那么快吧

网友D:
看用在什么外设上吧

网友E:
io口肯定是不行

网友F(2020-08-08):
这种问题,下个手册就see 到了。 72M跟48M多的这24M 你用在算法上?

网友G:
卖了样片,也迷惑了,因为我也同样看到两种信息的存在。

网友H:
这种就看最新的规格书和固件库就行,国产的资料变化太快了。130的可以跑71Mhz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这种就看最新的规格书和固件库就行,国产的资料变化太快了。130的可以跑71Mhz
...

72Mhz

网友I:
GD32F130系列是按72MHZ主频设计的,可以跑72MHZ,规格书写了比较保守的48MHZ

网友J(点评):
GD32F130主频可以达到48Mhz,GD32F150主频最高可达72Mhz。

网友J(2020-11-17):
GD32F130主频可以达到48Mhz,GD32F150主频最高可达72Mhz。

网友K:
48Mhz,再高跑不起来的。

网友L:
这个一定是48M的,不是72M的

网友M:
这个一定是48Mhz的,

网友N:
72M 72M

网友O:
一定是48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