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初学51,求前辈指点

楼主(2020-07-08):
求哪位前辈指点一下,为啥我这个程序下载到板子上数码管没有反应?我的这个程序是让实验板上6个数码管同时点亮,依次显示0~f,时间间隔0.5秒,循环下去。程序是书上的例题,板子是和书配套的。拜托了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声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声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uchar  num;
void   main()
{
  wela=1;      //打开U2锁存器
  P0=0xc0;     //送入位选信号
  wela=0;      //关闭U2锁存器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dula=1;       //打开U1锁存器
      P0=table[num];       //送入段选信号
      dula=0;        //关闭U1锁存端
      delayms(500);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A:
看不清代码。
首先建议先复位一下试试。
如果还不行建议把原理图和代码上传一下,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复位我试了 ,好像没用
嗯嗯,谢谢 我这就上传,感谢提醒

网友B:
试试这个

大佬,这次数码管压根不亮了。我怀疑这板子是不是有问题啊,自从昨天下载了我上面发的那个代码后,不管我下载什么控制数码管的代码都没用了,都是我上面发的那个图片的样子

楼主:
@yueguang3048 前辈,现在变成成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yueguang3048 前辈,现在变成成这样了。。。

不亮,说明你的数码管LED是共阴极的。(你原理图画的共阳的)

刚才细看了一下,他的程序有个大问题。

你用下面这个程序 绝对可以用了

@Azz999 :二姨,有你精彩
嗯嗯,谢谢前辈,感谢感谢

网友C:
玩MCU,我认为是必须懂点硬件才行.
比如怎么接数码管才能让它工作.至少要知道,这个数码管,我给哪个脚加高电平,哪个脚加低电平,这时哪个笔画会亮起.然后自己想办法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就是设一个IO高低电平),看对应的笔划是否正常工作了.等点亮一个,余下的就好办了.
这种开发板,一般不是IO直接驱动的,所以这给你的初学带来了麻烦.如果可以,找一个直接连IO的,等你写通一个,你就发现,这东西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不是很懂,但感觉前辈说的是很宝贵的经验 再次感谢
嗯嗯,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2990086-1-1.html,新手,帮忙点个赞,大佬们

网友E:
while(1)后面的分号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