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测评】04 + USART3中断发送与接收echo!

楼主(2020-07-08):
      UART的原理我这里就不多讲了,网上很多,自行搜索学习。
不过华大也是蛮有特点的,居然支持智能卡!

再看系统框图:

很一般,居然还没有硬件fifo,配得上M4的旗舰高配的称号吗?嘿嘿。
比如,STM32的UART还支持IRDA和LIN总线,这两个部分吗,华大是只字未提的!
总之,各家的mcu,各有特色吧~!
================================================================================
下面再说一下实验的硬件连接:

1)通过USB数据线,连接PC和板子J1。
2)打开串口助手软件SecureCRT,配置端口如下参数。
     波特率:115200
     数据位:8
     校验位:None
     停止位:1

接口函数不是很难,一个初始化,一个发送接收。
如图: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坑,一般人还找不到,如果需要使用到中断,必须到这里把使能打开才行!

一个驱动.c和.h 搞定了中断接收!接收的字符串再吐出来.
#include "usart.h"

void USART3_Config(void)
{
        en_result_t enRet = Ok;
    stc_irq_regi_conf_t stcIrqRegiCfg;
        uint32_t u32Fcg1Periph = PWC_FCG1_PERIPH_USART3;
#if 0
        uint32_t u32Fcg1Periph = PWC_FCG1_PERIPH_USART1 | PWC_FCG1_PERIPH_USART2 | \
                             PWC_FCG1_PERIPH_USART3 | PWC_FCG1_PERIPH_USART4;
#endif
        const stc_usart_uart_init_t stcInitCfg =
        {
                UsartIntClkCkNoOutput,
                UsartClkDiv_1,
                UsartDataBits8,
                UsartDataLsbFirst,
                UsartOneStopBit,
                UsartParityNone,
                UsartSamleBit8,
                UsartStartBitFallEdge,
                UsartRtsEnable,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PWC_Fcg1PeriphClockCmd(u32Fcg1Periph, Enable);

        /* Initialize USART IO */
        PORT_SetFunc(USART3_RX_PORT, USART3_RX_PIN, USART3_RX_FUNC, Disable);
        PORT_SetFunc(USART3_TX_PORT, USART3_TX_PIN, USART3_TX_FUNC, Disable);

        /* Initialize UART */
        enRet = USART_UART_Init(M4_USART3, &stcInitCfg);
        if (enRet != Ok)
        {
                while (1);
        }

        /* Set baudrate */
        enRet = USART_SetBaudrate(M4_USART3, USART_BAUDRATE);
        if (enRet != Ok)
        {
                while (1);
        }

         /* Set USART RX IRQ */
    stcIrqRegiCfg.enIRQn = Int000_IRQn;
    stcIrqRegiCfg.pfnCallback = &UsartRxIrqCallback;
    stcIrqRegiCfg.enIntSrc = USART_RI_NUM;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fg);
    NVIC_SetPriority(stcIrqRegiCfg.enIRQn, DDL_IRQ_PRIORITY_DEFAULT);
    NVIC_ClearPendingIRQ(stcIrqRegiCfg.enIRQn);
    NVIC_EnableIRQ(stcIrqRegiCfg.enIRQn);

    /* Set USART RX error IRQ */
    stcIrqRegiCfg.enIRQn = Int001_IRQn;
    stcIrqRegiCfg.pfnCallback = &UsartErrIrqCallback;
    stcIrqRegiCfg.enIntSrc = USART_EI_NUM;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fg);
    NVIC_SetPriority(stcIrqRegiCfg.enIRQn, DDL_IRQ_PRIORITY_DEFAULT);
    NVIC_ClearPendingIRQ(stcIrqRegiCfg.enIRQn);
    NVIC_EnableIRQ(stcIrqRegiCfg.enIRQn);

    /* Set USART TX IRQ */
    stcIrqRegiCfg.enIRQn = Int002_IRQn;
    stcIrqRegiCfg.pfnCallback = &UsartTxIrqCallback;
    stcIrqRegiCfg.enIntSrc = USART_TI_NUM;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fg);
    NVIC_SetPriority(stcIrqRegiCfg.enIRQn, DDL_IRQ_PRIORITY_DEFAULT);
    NVIC_ClearPendingIRQ(stcIrqRegiCfg.enIRQn);
    NVIC_EnableIRQ(stcIrqRegiCfg.enIRQn);

    /* Set USART TX complete IRQ */
    stcIrqRegiCfg.enIRQn = Int003_IRQn;
    stcIrqRegiCfg.pfnCallback = &UsartTxCmpltIrqCallback;
    stcIrqRegiCfg.enIntSrc = USART_TCI_NUM;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fg);
    NVIC_SetPriority(stcIrqRegiCfg.enIRQn, DDL_IRQ_PRIORITY_DEFAULT);
    NVIC_ClearPendingIRQ(stcIrqRegiCfg.enIRQn);
    NVIC_EnableIRQ(stcIrqRegiCfg.enIRQn);

        /*Enable TX RX && RX interupt function*/
    USART_FuncCmd(M4_USART3, UsartRx, Enable);
    USART_FuncCmd(M4_USART3, UsartRxInt, Enable);
        USART_FuncCmd(M4_USART3, UsartTx, Enable);
        //USART_FuncCmd(M4_USART3, UsartTxCmpltInt, Enable);
        //USART_FuncCmd(M4_USART3, UsartTxAndTxEmptyInt, Enable);

}

void Usart_Rx_Tx(void)
{
        uint16_t u16RxData;
        if (Set == USART_GetStatus(M4_USART3, UsartRxNoEmpty))         /* Warit Rx data register no empty */
    {
        u16RxData = USART_RecData(M4_USART3);
        while (Reset == USART_GetStatus(M4_USART3, UsartTxEmpty));  /* Warit Tx data register empty */
        USART_SendData(M4_USART3, u16RxData);
    }

}

// uart 错误处理
void UsartErrIrqCallback(void)
{
    if (Set == USART_GetStatus(M4_USART3, UsartFrameErr))//帧错误
    {
        USART_ClearStatus(M4_USART3, UsartFrameErr);
    }

    if (Set == USART_GetStatus(M4_USART3, UsartParityErr))//奇偶校验错误
    {
        USART_ClearStatus(M4_USART3, UsartParityErr);
    }

    if (Set == USART_GetStatus(M4_USART3, UsartOverrunErr))//溢出错误
    {
        USART_ClearStatus(M4_USART3, UsartOverrunErr);
    }
}

void USART3_SendByte(void)
{
//   while(USART3_UNIT->SR_f.TC == 0);
  //  USART_SendData(USART3_UNIT, 0x55);
}

/**
*******************************************************************************
** \brief USART TX irq callback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None
**
******************************************************************************/
static void UsartTxIrqCallback(void)
{
    USART_SendData(M4_USART3, 'C');
    USART_FuncCmd(M4_USART3, UsartTxEmptyInt, Disable);
    USART_FuncCmd(M4_USART3, UsartTxCmpltInt, Enable);
}

/**
*******************************************************************************
** \brief USART TX complete irq callback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None
**
******************************************************************************/
static void UsartTxCmpltIrqCallback(void)
{
    USART_FuncCmd(M4_USART3, UsartTxCmpltInt, Disable);
    USART_FuncCmd(M4_USART3, UsartTx, Disable);
}

/**
*******************************************************************************
** \brief USART RX irq callback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None
**
******************************************************************************/
static void UsartRxIrqCallback(void)
{
        uint16_t u16RxData = USART_RecData(M4_USART3);
        while (Reset == USART_GetStatus(M4_USART3, UsartTxEmpty));  /* Warit Tx data register empty */
        USART_SendData(M4_USART3, u16RxData);
}

H文件:
#ifndef __USART_H__
#define __USART_H__

#include "hc32_ddl.h"
#include <stdio.h>

/* USART baudrate definition */
#define USART_BAUDRATE                  (115200ul)

/* USART3 RX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USART3_RX_PORT                   (PortE)
#define USART3_RX_PIN                    (Pin04)
#define USART3_RX_FUNC                   (Func_Usart3_Rx)

/* USART3 TX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USART3_TX_PORT                   (PortE)
#define USART3_TX_PIN                    (Pin05)
#define USART3_TX_FUNC                   (Func_Usart3_Tx)

/* USART interrupt number  */
#define USART_RI_NUM                    (INT_USART3_RI)
#define USART_EI_NUM                    (INT_USART3_EI)
#define USART_TI_NUM                    (INT_USART3_TI)
#define USART_TCI_NUM                   (INT_USART3_TCI)

void USART3_Config(void);

void Usart_Rx_Tx(void);

void UsartRxIrqCallback(void);

void UsartTxIrqCallback(void);

void UsartTxCmpltIrqCallback(void);

void UsartErrIrqCallback(void);

#endif

效果如图:

期待next.
马上把代码整理一下,附件形式送给大家,喜欢华大的产品,我是认真的,请各位同仁多多点评!

网友A:
楼主 这个怎么下载呀,咋下载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怎么下载呀,咋下载不了呀。

可以的呀,抢沙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呀,抢沙发!

点下载就报下面这个

抱歉,只有特定用户可以下载本站附件

[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首页 ]

如需帮助请加管理QQ:2069179856、3326242524

网友B(2021-07-30):
大佬,能请教一下华大的DMA 串口发送软件触发的问题么,从内存到外设发送。

网友C(2021-09-15):
Int000_IRQn这些数字中断号怎么跟uart联系的,请问大佬

网友D(点评):
这貌似可以自由设置吧

网友E:
这个坑,确实藏的深

网友F(2022-05-28):
这个开发板有几个串口呢?

网友G:
发送与接收,可以使用dma吗?

网友H:
串口1的代码有吗?

网友I(2022-11-10):
串口发送和接受的响应速度很快吗?

网友J:
能不能设置USART3作为程序更新的接口?

网友K:
这个怎么不能使用dma呢?

网友L:
这个串口3的fifo是多少位?

网友M:
串口现在都支持智能卡模式

网友N:
用hc32的串口,怎么老是进发送中断

网友O:
USART3用DMA 中断方式发送?

网友P:
发送中断与接收中断是否在一个中断处理函数中进行处理?

网友Q:
串口中断如何同时发送多个字符

网友L:
开启发送和接收中断,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R:
如果不使用发送中断,这个性能怎么样?

网友S:
硬件fifo一般,不如实时处理的快。

网友T:
arm的芯片不都是fifo的吗啊?

网友U:
SecureCRT怎么配置更高的波特率呢?

网友V:
是不是可以dma+串口的形式实现的。

网友W:
华大MCU HC32F460有几个串口可以调用的?

网友X(2022-12-10):
HC32F460的最大的波特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