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晶振正常,但是单片机工作频率不对

楼主(2020-07-08):
用示波器查看晶振可以看到频率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不对。
同样的程序在别的板子可以正常运行。
观察中断设置的指示灯输出,本来应该是周期是1s的灯,周期大概是8s。
手动进行多次重启,偶尔有几次频率是对的,单片机能正常工作,通讯正常。
想了很久还是没想到可能是什么造成的。请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重新写个工程,把你现在的定时器中断移植过去。这样可以排除软件问题。
从你的描述,别的板子正常运行。估计单片机坏。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写个工程,把你现在的定时器中断移植过去。这样可以排除软件问题。
从你的描述,别的板子正常运行。估 ...

我又做了实验,发现在主程序中延时,  闪烁的频率是正常的。但是用中断就不对。
同样的程序,下到其他一样的板子,就都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做了实验,发现在主程序中延时,  闪烁的频率是正常的。但是用中断就不对。
同样的程序,下到其他一样 ...

我自己的产品,单片机有十万分之5,有单片机莫名其妙的故障,更换后正常。过程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发现单片机有问题。这些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
如果你还想折腾。
1、把外部晶振不用,用软件调到内部晶振。
2、定时器更换分频,更换初值。

现在这么干了: 把有问题的芯片拆下来,放到带芯片座的板子上, 重启几次就有可能出现错误的情况。 拿一个新的芯片放到带芯片座的板子上,给单片机重启了几十次,都没出现过错误。 现在就认定是单片机的问题了。 问题是这才买了30个,就有1个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运气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产品,单片机有十万分之5,有单片机莫名其妙的故障,更换后正常。过程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发现 ...

什么牌子的单片机这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单片机这么烂

PIC的,之前其他款都挺稳定的。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单片机这么烂

十万分之五。从贴片到回流焊,到焊接插件,到装壳。由于不良率低,中间没有半成品检测。
单片机50ppm以下,应该是这个水平吧。
电子元器件的出厂ppm水平,你有数据吗?

网友C:
可以用晶振模组,有源晶振试试看,如果还是有问题,应该是单片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D:
MCU有一定概率的无法下载程序,确认是MCU坏了。
但是能下载程序的,运行都正常,除非MCU的外围电路故障,或者MCU的个别引脚故障(一般外部原因导致的)。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相信MCU坏了,要分析为何主程序输出好的,中断程序就不要,应该你的软件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E:
定时是基本功能,单片机一般不会有这个BUG的,可能是使用上哪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做了实验,发现在主程序中延时,  闪烁的频率是正常的。但是用中断就不对。
同样的程序,下到其他一样 ...

单片机的引脚,确保都有2.2k以上的电阻。基本单片机不容易坏。
单片机常用通讯,串入100R或1k,具体看情况。
这样单片机故障率是非常低的。因为低压,小电流,半导体还是非常可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十万分之五。从贴片到回流焊,到焊接插件,到装壳。由于不良率低,中间没有半成品检测。
单片机50ppm以下 ...

也可能是组装过程中静电打坏的。

网友G:
启用的是内部时钟

网友G:
不正常的时候 打印log 看启动的是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你这明显外部时钟没起来,启动的是内部时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也可能是组装过程中静电打坏的。

有可能。
我自己的经验:当你分析不良品,虚焊,贴片不良占大头的时候,产品质量已经很好了。
第一阶段:3%-%1
电子设计问题,毋庸置疑。这个阶段电子元器件质量是不背锅的。
第二阶段:1%-7‰。
通过采用优质元器件,电子设计问题与结构设计问题,采取了很多措施有改进,但是主要问题没找到。
第三阶段:7‰-1‰
结构设计问题,这一阶段,电子不良率,绝大多数来自虚焊,贴片不良。外壳设计,组装工序。
如果还要提高:
1、芯片损坏,需原厂分析原因。
2、防范esd措施。
但是我认为,此时这款产品质量的奥秘被找到,应该是不降低产品质量太多的情况下,降低成本。

网友H:
也不要过多相信芯片没问题,
一,是你的货的来源能保证没有问题么?
二,是使用过程中,人为因素确定没问题么?比如操作中ESD放电等
三,可能有一定几率测试是筛不出来的
四,和三差不多,就是可能某些批次由于工艺波动,或者生产环境有变化导致,但是测试环境也筛不出来。

我之前测试CY的68013芯片,一管26个,在高温40度的时候,有2个会导致电脑蓝屏,是100%蓝屏,温度降低到常温,或者低温0度以下,就不会有问题。还是在没有加载固件,按照默认device信息识别
板子都是同一块,就只有那2个有这个问题,只能是确定是芯片问题。

另外想起之前看到一个阿里的哥们调试fpga的经验分享,他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型号都一样,就是某几个fpga有问题,芯片没有坏,其他没问题,有问题的芯片需要调整时序才可以,
后来发现买台湾封测的fpga芯片就没问题,使用马拉西亚封测的同型号fpga就有问题,后来fpga厂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马拉西亚工厂在某批次生产时,有一道流程不对,虽然测试不会测试出问题,但是使用时,可能会导致某些问题的发生。。

网友I:
我经历过其他人焊接温度高搞出问题的,下载正常,程序运行也可以,AD采集和控制部分逻辑出错,更换MCU后妥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也不要过多相信芯片没问题,
一是你的货的来源能保证没有问题么?
二是使用过程中,人为因素确定没问题么? ...

芯片内部的BUG其实很多的,就算是著名品牌如TI, ST, 也经常有问题, 确实不能迷信高大上的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芯片内部的BUG其实很多的,就算是著名品牌如TI, ST, 也经常有问题, 确实不能迷信高大上的芯片。 ...

是的,该怀疑就是怀疑

越是复杂的芯片,bug可能越多,要不然原厂为啥经常更新勘误表
不就是有问题么,自己发现,或者客户发现

测试一般不可能面面俱到,测试成本能高到怀疑人生,
一般都是数字的测DFT,scan或者bist,生成DFT的时候是有覆盖率的,一般覆盖率95%,或者98%的数字电路,
没覆盖到的,就是有可能会出错而测试不出来的。。。

网友D:
看LZ的描述,主程序延时程序输出LED,对的。中断方式,不对。
我的感觉,大概率是程序或者硬件的问题,MCU出问题的概率很小。

网友K:
买到散新货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又做了实验,发现在主程序中延时,  闪烁的频率是正常的。但是用中断就不对。
同样的程序,下到其他一样 ...

是不是被更高优先级的中断长期占用

楼主:
这个是在microchip里面买的,会有这种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LZ的描述,主程序延时程序输出LED,对的。中断方式,不对。
我的感觉,大概率是程序或者硬件的问题,MCU ...

进中断也很简单,就配置好了后,主程序while(1),然后就进中断了,可是还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启用的是内部时钟

可是在主程序中的延时频率是和外部晶振的频率是对的上的,只在中断的闪烁频率出了问题

网友G(2020-08-07):
引用 楼主:
可是在主程序中的延时频率是和外部晶振的频率是对的上的,只在中断的闪烁频率出了问题 ...

那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软件这可能是中断优先级竞争这个点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