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MPLAB IDE v8.80 + pickit3 进行硬件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2020-07-09):
显示上图的错误以及配置位设置,芯片是PIC33FJ64MC506,硬件仿真还要做哪些配置,有没有详细的步骤和说明?

网友A:
最下面JTAG 被禁止了,是不是要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JTAG 被禁止了,是不是要使能

这个有看到,指后打开了JTAG,仍然是无法进行仿真,这次错误是等待开发板回应超时。

后来打开pickit3的设置,发现VDD电平检测为0,窗口显示错误无法获取pickit3的电平。但是我使用了电压表去检测目标板上的引脚是有3.3V的,就很迷惑。

找了本pickit3的英文说明手册,发现了有关晶振的说明,不知道是不是要使用外部晶振才能进行硬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