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GND和外壳通过1M电阻相连,有关问题咨询

楼主(2020-07-09):
我的PCB板装在外壳里面,外壳里面同时装有一个220V转24V的开关电源,现在PE大地接到外壳上,然后板上的GND通过1M/102/103连到接地孔,接地孔通过螺丝接到外壳了。
现在有个问题,因为有7个螺丝孔,所以我用了7组1M/102/103,这样并联下来电阻会降低很多,请问常规做法是怎么样的,还是只需要一组就可以了

网友A(2021-08-09):
就喜欢T叔这种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

网友B(2022-04-19):
我见过的只连一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