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heap_Flash_FS(普通版)(SPI_Flash版)--嵌入式SPI_FLASH文件系统免费...

楼主(2020-07-09):
Cheap_Flash_FS(普通版)(SPI_Flash版)--嵌入式SPI_FLASH文件系统免费源码,请下载

本代码通过仿真了一个华邦SPI_FLASH的功能,仿真了一个SPI_FLASH的4K sector erase和256 bytes page program
和read data(512 byte)的华邦SPI_FLASH(型号W25Q128BV 16MB)
向上层提供一个扇区读写的转换驱动接口函数.
支持SPI_FLASH片上预分配功能(就是擦一次,写多个扇区的功能)加快了FLASH的写速度,且能降低内存占用量.
其上面可以运行FAT文件系统(支持多扇区操作).
用户使用本代码,需要自己在SPI_flash_drv.c写SPI FLASH的相关驱动,就可以实现移植,实现自己所需的扇区读写功能.
本代码生成的spi_flash.bin是SPI_FLASH的仿真IMG,因为没有坏块,可直接用WIN IMG打开查看里面的文件.
本代码可以用在U盘使用SPI_FLASH作存储的项目上,以及其它SPI_FLASH需要扇区读写功能上.

用户如果需要技术支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
qq:292942278 e-mail:tony_yang123@sina.com.cn

链接: https://share.weiyun.com/5IKFTRK (密码:

楼主(2022-03-31):
Cheap_Flash_FS(SPI_Flash版本)介绍,欢迎直接联系获取源代码

本代码仿真了一个华邦SPI_FLASH功能,仿真了一个SPI_FLASH的4K sector erase和256 bytes page program
和read data(512 byte)的华邦SPI_FLASH(型号W25Q128BV 16MB),同时代码可移植,可用于其它的华邦SPI_FLASH型号上.
向上层提供一个扇区读写的转换接口驱动函数.
支持SPI_FLASH片上预分配功能(就是擦一次,写多个扇区的功能)加快了FLASH的写速度,且能降低内存占用量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IKFTRK 密码:XnX3

STM32F103 移植成功代码

1.在STM32F103上移植成功的代码,包括SPI_FLASH驱动和扇区管理代码,用户可直接使用.
2.用户再移植只需要写SPI接口的驱动.包括片选和SPI1_ReadWrite()驱动
  SPI_FLASH_CS_ENABLE();
  SPI1_ReadWrite(0x6);
  SPI_FLASH_CS_DISABLE();
3.STM32F103实现的U盘,读可以达到271KB/S,写68KB/S
4.SPI FLASH使用W25Q128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9X14n4Dh 密码:jnjrhb

楼主(2023-01-06):
小容量的SPI FLASH用FAT12

Cheap_Flash_FS(普通FAT12版)(SPI_Flash版)--嵌入式SPI_FLASH FAT12文件系统免费源码,请下载

本代码通过仿真了一个华邦SPI_FLASH的功能,仿真了一个SPI_FLASH的4K sector erase和256 bytes page program
和read data(512 byte)的华邦SPI_FLASH(型号W25Q128BV 16MB)
向上层提供一个扇区读写的转换驱动接口函数.
支持SPI_FLASH片上预分配功能(就是擦一次,写多个扇区的功能)加快了FLASH的写速度,且能降低内存占用量.
其上面可以运行FAT文件系统(支持多扇区操作).
用户使用本代码,需要自己在SPI_flash_drv.c写SPI FLASH的相关驱动,就可以实现移植,实现自己所需的扇区读写功能.
本代码生成的spi_flash.bin是SPI_FLASH的仿真IMG,因为没有坏块,可直接用WIN IMG打开查看里面的文件.
本代码可以用在U盘使用SPI_FLASH作存储的项目上,以及其它SPI_FLASH需要扇区读写功能上.

用户如果需要技术支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
qq:292942278 e-mail:tony_yang123@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