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无需编程的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20-07-09):
24V 50W 的直流无刷电机,简单启停即可。想找一款便宜的无需编程的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芯片,最好国产。多谢了。

网友A:
50W估计比较少集成芯片,即使有也是外置mos管。一般自己搭驱动电桥

网友B(2020-08-17):
方为半导体,专注无刷直流电机驱动芯片设计,请联系QQ:511234714

网友C:
单片机加三相半桥成本低,可用功率大,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编程,为何不用呢。另外楼主说的这种芯片也不是没有,比如CK3866S,但可靠性不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 电机驱动与控制专用集成电路及应用 340页 36.7M ◆〓

谢谢分享

网友F(2022-02-23):
之前用过普诚的PT2522,24V,48W。
回复仅做交流用,希望大家多多发财。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推荐我采购的代理商。PS可以先要几个样品用(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