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ARM Cmpiler V6.6编译的程序运行时出错

楼主:
同一工程设置ARM Cmpiler为V6.6时编译的程序运行时出错,V5.6编译的代码运行正常。
MCU  HC32L136K8T
hc32l13x_ddl_Rev1.8.0 Lite 样例工程中添加修改
V5.6 程序串口信息
Usart On V104.1!
Dev Addr:20000020Addr:52,20000020
Addr:52,20000020
Addr:52,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Addr:54,20000020

V6.6 程序串口信息
Usart On V104.1!
Dev Addr:200000c0Addr:52,200000c0
Addr:52,200000c0
Addr:52,200000c0
Addr:54,200000c0
Addr:54,200000c0
Addr:54,200000c0
Addr:54,200000c0
Addr:54,200000c0
Addr:54,200000c0
Addr:54,200000c0
Addr:54,200000c0
Addr:54,200000c0
Addr:54,200000c0
Addr:54,200000c0
Addr:54,200000c0
Addr:00,200000c0
Addr:00,200000c0
Addr:00,200000c0
Addr:00,200000c0
Addr:00,200000c0
Addr:00,200000c0
Addr:00,200000c0
Addr:00,200000c0
API Status: -20 : Control Interface Error
VL53L0X Error!!!

Addr:54,200000c0
54是VL5310X的I2C地址,200000c0是存放I2C地址的结构体首地址。
运行过程中结构体变量中的数据发生了改变,

结构体的定义和使用//结构体的定义
//结构体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
    VL53L0X_DevData_t Data;              /*!< embed ST Ewok Dev  data as "Data"*/
    /*!< user specific field */
    uint8_t   I2cDevAddr;                /*!< i2c device address user specific field */
    uint8_t   comms_type;                /*!< Type of comms : VL53L0X_COMMS_I2C or VL53L0X_COMMS_SPI */
    uint16_t  comms_speed_khz;           /*!< Comms speed [kHz] : typically 400kHz for I2C           */

} VL53L0X_Dev_t;

typedef VL53L0X_Dev_t* VL53L0X_DEV;

//结构体变量定义
static VL53L0X_Dev_t vl53l0x_dev;
status = VL53L0X_ReadMulti(&vl53l0x_dev,0,buffer,30);

//数据读出函数
VL53L0X_Error VL53L0X_ReadMulti(VL53L0X_DEV Dev, uint8_t index, uint8_t *pdata,uint32_t count)
{

         VL53L0X_Error 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int32_t status_int;

         uint8_t deviceAddress;

         if(count >=VL53L0X_MAX_I2C_XFER_SIZE)
         {
                 Status = VL53L0X_ERROR_INVALID_PARAMS;
         }

         deviceAddress = Dev->I2cDevAddr;
         printf("Addr:%02x,%08x\n",deviceAddress,Dev);

         status_int = VL53L0X_read_multi(deviceAddress, index, pdata, count);

         if(status_int!=0)
           Status = VL53L0X_ERROR_CONTROL_INTERFACE;

         return Status;

}

仿真调试截图
结构体指针中的所有数据在return Status时发生改变;

网友A(点评):
我的即使程序调试的通,运行时也会出现莫名的问题,同样代码放IAR上运行正常.建议你使用IAR吧,如果嫌IAR界面丑,用ECLIPS+IAR+jlink方式很好.

网友B(2020-07-14):
KEIL的例子,默认的是这个编译器吧

这个应该编译没问题,你说的那个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