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 float 类型变量赋值进入HARDFAULT?

楼主(2020-07-09):
GD32F305芯片 定义一个float 类型变量,赋值时进入HARDFAULT这个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估计是你的工程设置里启用了FPU,编译生成了浮点指令,但是软件里系统初始化的时候没有打开FPU,导致浮点指令无法执行。
你检查一下SystemInit()里面的这条语句执行了没有: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SCB->CPACR |= ((3UL << 10*2)|(3UL << 11*2));  /* set CP10 and CP11 Full Access */
#endif

楼主:
老芯片不支持fpu,需要关闭该功能,购买时一定要问清楚是否是支持fpu的。

网友B:
都是这样解决的吗

网友C:
我运行一下试试去

网友D: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啊

网友E:
我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