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逆变器] 请前辈们指点做个小功率的逆变器板子

楼主(2020-07-09):
请求大师指点做个逆变器板子,最好不考虑用boost升到12V。
有现成的图帮忙贴上来,感谢
1,输入电压是聚合物锂电池3.5-4.2V
2,输出电压是正弦波280V左右,输出功率最高5W;输出频率50-100Hz;
3,容性负载。

另外,有一些项目需要寻求合作,交些朋友。

网友A:
参考电蚊拍电路咯器件修改下,变压器功率改大些,

网友B:
自己一个一个的去找,估计时间不够用,还是直接接IC原厂的FAE支持 了

网友C:
变压器,是核心部件。
单片机输出PWM,是核心控制。
单片机根据输入电压,输出合适的PWM,经变压器,最终组成280V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是核心部件。
单片机输出PWM,是核心控制。
单片机根据输入电压,输出合适的PWM,经变压器,最终组 ...

大师,可否给个简单的原理示意图,,最好不用单片机的

网友D:
当输入电压偏低的时候,
是否还需要输出保持交流280V?
如果需要保持,那么电路就变得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输入电压偏低的时候,
是否还需要输出保持交流280V?
如果需要保持,那么电路就变得复杂了。 ...

要求3.5V-4.2V之间可以正常工作就行,,功率要求3W就够了

网友:
如果输出的波形失真偏大,可否?

网友D:
如果输出的波形失真偏大,可否?

也就是说,
输出的波形不是纯正的正弦波,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出的波形失真偏大,可否?

也就是说,

可以接受,要尽力靠近正弦波就好,大师有空帮忙搞个图,我去做样机

网友:
如果允许不是纯正的正弦波,
当输入电压偏低,如果允许输出电压偏低。

那么就TL494逆变器

网友:
补充一下,不确定TL494能否工作在3.5-4.2V

网友:
如果TL494不能否工作在3.5-4.2V,用单片机写一个程序也不难,添加上图腾柱。

网友:
楼主可以搜索  TL494逆变器

网友D:
如果TL494不能否工作在3.5-4.2V, 那么就用单片机代替上面图片当中的TL494  如果输入电压能够高一些 ,例如,输入电压有6V,7V,那么变压器就方便很多,在淘宝上买一个双6V的变压器,就搞掂。  如果输入电压限定在3.5到4.2V,因为变压比偏大,可能没有现成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TL494不能否工作在3.5-4.2V, 那么就用单片机代替上面图片当中的TL494  如果输入电压能够高一些 ,例如 ...

是的,,,因为是锂电池供电,所以要输入是3.5到4.2V,当前的电路芯片可能不能直接符合要求

网友E:
LM3478 反激 然后再用两个高压的线性放大器,构成BTL,实现得了。这个类似话机用的铃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478 反激 然后再用两个高压的线性放大器,构成BTL,实现得了。这个类似话机用的铃流源。 ...

大师,给贴个图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师,给贴个图吧

跟你不熟,又没好处,随便一句贴个图就想要别人的免费给你劳动啊

网友D:
常见的TL494  SG3525  SG3524有可能不能工作在3.5-4.2伏,
并且频率也不能低到50-100赫兹,
因此把下面的 TL494更改为单片机,
至于变压器 ,那么就需要3V转 280V的变压器 ,
自己绕线做变压器,就需要1个变压器就足够了,
如果是在淘宝买变压器就方便很多 ,
但是,在淘宝上可能很少有这种3V转280V的变压器,
买2个220V转双6V变压器, 变比有点不对。
变压器原来的初级,变成次级。
变压器原来的次级变成初级。
初级并联,次级串联,电压就升高了。
为什么要双电压输出的变压器呢 ??  因为组成推挽电路啊 !!!
再增加几个MOS , 完成任务了。

这个方法就是最简单 ,当然电压不是很准确。
如果要电压准确, 电路就复杂了。

另外如果嫌弃使用两个变压器麻烦 ,
买回来匝数比又不对, 怎么办?
那么就把变压器的匝数比更改了 。
把原来变压器的次级绕组拆了,重新再绕线。
注意仅仅是拆除次级绕组,不要拆除钢片。
次级绕组的线不多 ,估计也不难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见的TL494  SG3525  SG3524有可能不能工作在3.5-4.2伏,
并且频率也不能低到50-100赫兹,
因此把下面的 ...

谢大师不吝赐教!
厂家给评估了下,变压器体积也会比较大,装不下。。。考虑放弃这个项目了,10万个的量只能忘而流口水了。。。

网友F:
做个50~100Hz正弦波振荡器,用个D类功放,加个公变变压器升压。

网友G:
建议升压到400V再转换成正弦波,用工频变压器不现实,体积太大,效率也低

网友C:
当输入电压偏低的时候,
还需要输出保持交流280V的话,单片机是个好的选择,PWM软件随时调整到最佳

网友H:
低压ZVS电路加小型纯正弦波后级,你这个功率后级都不用四个管子了,前级变压器做成双电源输出,后级两个小电流高压管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