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模拟元器件输出端禁止10nA电流通过

楼主(2020-07-09):
现在就是,我在测试图中的两个光耦的响应时间差,要求是微秒级别的,这个要求达到了,但是发现在我没有给输入信号的情况下,输出端可以通过50nA以下的微电流,好像是低于50nA的微电流,可以在光耦关断情况下通过,现在我需要一种可以禁止10nA以上电流不能通过的电器件,想请问一下大家这种器件有哪些,麻烦各位了

并一个二极管+电阻的支路,测这个电阻的电压,在10NA的电流,电流流过图中的电阻,而没有流过加的电阻,也就是说此电阻的电压为0,可避开了小电流产生的电压信号。

网友A:
24V,10nA
R=V/I=24/(10*10^-9)=2.4*10^-9=2400M欧。
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10nA
R=V/I=24/(10*10^-9)=2.4*10^-9=2400M欧。
同求。

我不太懂元器件,是没有吗

网友A:
去找74hc4046锁相环的三种鉴相器的资料。
你这个应用,用异或门就行了,速度选快点的系列例如,74lv或74ac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74hc4046锁相环的三种鉴相器的资料。
你这个应用,用异或门就行了,速度选快点的系列例如,74lv或74ac ...

就是我这边是用来测试响应时间的,领导要求的在输入端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端没有10nA以上的电流,这个鉴相器可以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74hc4046锁相环的三种鉴相器的资料。
你这个应用,用异或门就行了,速度选快点的系列例如,74lv或74ac ...

就是当开关闭合,两个光耦之间存在一个响应时间,我需要这个响应时间差是微秒级,目前我搞的时间满足了,但是在输入端没有电压的情况下(输出端24v没有断),光耦输出端存在一个微电流,这个微电流大于我项目要求的10nA,现在就想更换电器元件,但是我对这块不太了解,一个是这个微电流是Iceo吗,另一个是选择什么元器件

网友B:
2400M欧  这个阻抗已经大于一般要求的PCB绝缘阻抗,  这个需要考虑外部部件如pcb, 接线, 环境等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这边是用来测试响应时间的,领导要求的在输入端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端没有10nA以上的电流,这个 ...

你测量的是时间差,异或门是电平相同为0,电平不相同为1,时间差就是测量两个光耦导通时间差,既两个光耦输出电平不相同的时间。也是异或门输出为1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的是时间差,异或门是电平相同为0,电平不相同为1,时间差就是测量两个光耦导通时间差,既两个光耦 ...

那我还需要一个数模转换的东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还需要一个数模转换的东西吗

要adc干啥,时间差,用纯数字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adc干啥,时间差,用纯数字电路就可以了。

是用你说的那个74hc4046吗

网友C:
“现在我需要一种可以禁止10nA以上电流不能通过的电器件”
这个描述有两个否定在里面,无法明确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就是在我未给输入信号,且输出电源未断开的情况下,输出端会有一个微电流,现在我想做的就是在保证响应速度快和减少这个微电流到10nA及其以下的情况下,更换元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你说的那个74hc4046吗

从4046的资料了解鉴相器,器件大概是74ahct86。
我建议你还是用你自己的思路,我只是说个思路给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