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华大的离线编程器CM PGM能够在芯片FLASH烧录SN码不

楼主(2020-07-09):
如图操作后读出的值不是这写入的值

网友A:
步长设置的是5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长设置的是50吗?

对啊 示例上是50所以先弄50 试试 后面改成其他值还是不行 没把SN烧录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 示例上是50所以先弄50 试试 后面改成其他值还是不行 没把SN烧录进去

步长是根据你需求设置的。
先看看哪里是不是空白的,烧写之前是不是片擦除成全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