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关运放的一些问题探讨

楼主(2020-07-09):
在学习模电技术过程中绝大多数的坛友恐怕都觉着运放方面的知识非常难,虽然运放也就三大概念  虚短 虚断  虚地  可是为什么学习和理解咋就那么难   不知做为过来人的广大坛友 对这方面的学习有无经验或者理解思路  望大家不吝分享一下

网友A:
“虚短”是指在分析运算放大器处于线性状态时,可把两输入端视为等电位,这一特性称为虚假短路,简称虚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短路。

虚短、虚断概念编辑
虚短:理解成短路,运放处于线性状态时,把两输入端视为等电位,即运放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的电压相等;
虚断:理解成断路,运放处于线性状态时,把两输入端视为开路,即流入正负输入端的电流为零;

总结一句话:虚短用来得到电压相等;虚断用来得到电流为0。

使用条件
运放的开环增益足够大,即放大倍数要大;
存在负反馈电路;
运放的输出Vo=G×Vi,在实际电路中Vo受到供电电压的影响是一个有限的值,放大倍数G如果足够大,那么输入Vi就要足够小,就导致流入运放的电流几乎为0,也就是虚断;“存在负反馈电路”这个地方,有的书上会写成“深度负反馈”,其实这是为了强调运放处于“线性状态”。

网友B:
模拟电路就是我的短板啊

网友C:
其实只要能灵活运行那仨词就行

网友D:
这里的水很深

网友E:
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F:
楼主找到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