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倍压电路工作疑问求教

楼主(2020-07-09):
如图所示倍压电路工作原理以及 C26 C24作用求教   为何这两个电容要分开

网友A:
倍压电路?   是不是电路画错了?

网友B: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C:
二倍耐压电路

网友D:
看不明白这个电路图

网友E:
楼主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A(2020-08-09):
其实, 针对2倍压还有一个应用更广的电路

网友F:
楼主的图画的不规范,一点都看不出是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 针对2倍压还有一个应用更广的电路

还望分享一下

网友A:
这是上面提到的电路

这是应用更广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上面提到的电路

有劳坛友能结合第二张图片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劳坛友能结合第二张图片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吗

兄弟,  这个电路就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还需要请人分析?   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这个电路就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还需要请人分析?   自己看吧

这个图是一位初涉电子技术的新手请教的  本人给他解释了一番 可是他始终不明所以  想来是自己的表达能力不行 所以想请你解释一下 看看对方可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