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阻检测电路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20-07-09):
如图显示,电流Ipp是不是Ipp=U/(R1+Y)?。还有我的理解电阻Y的下端应该是0V,那么运放U3是否有必要那。

网友A:
电阻Y的下端应该是0V,这是U3处于线性放大区的结果。。。

网友B:
既然是检测电阻,U3应该是测量电流用的,U1和U2测电压,但是U1应该是仪表运放才合理。

网友B:
既然是检测电阻,U3这个通道应该是用来提供虚地以测量电流的,上面的通道测量电压。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实际想问的是U2的作用是否有必要,因为虚地了U2这点电压应该是0.

网友B:
个人看法,在U1确为仪表运放的情况下,U2可以不要

网友C:
Ipp的最大值是不是受U3的最大输出能力还有R2的值 所制约?

楼主:
这个电路,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要测量测试电阻两端的电压了,这个和温度变送器传感器端四线制类似,是为了减去导线电阻的影响。

网友D:
U3是I/V变换,U1,U2是差动放大,求Y上的压降,数字电桥的基本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