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扩音器(大声公)电路回声严重问题

楼主:
各位过路大神,小弟最近项目涉及到一个扩音器的功能,和路边叫卖的扩音器是一个原理

我的设计思路基本就是:唛头驱动电路 → 运放将音频放大 → 功率放大器推动喇叭发声

原理简单,但是遇到了一个简单但是棘手的问题,就是回声特比严重,只要接通电源,就会立刻发出刺耳尖锐的回声,尝试将放大系数不停减少,除非是减小到没有放大效果,才能消除回声

只要将音频稍稍放大,回声就特别严重。

在网上查阅回声相关的资料,发现要么设计成像对讲机一样半双工工作模式,彻底解决回声,或者就是加DSP芯片来处理回声。显然这两种方式都不太适合目前这个项目

其实需求很简单,就是路边叫卖的那种扩音器能实现的放大功能就OK,扩音器的回声抑制就很不错,但是不清楚我缺少了哪些设计导致回声严重。

下方是电路图:

还希望过路大神能点拨一二,谢谢。。

网友A(点评):
带宽限制下,还有以前有个贴子,老张处理的方法,频移法。可能记不清楚了。在论坛上找下。

网友B(2020-07-10):
ATH8809这个芯片了解下,消回音的;还有建议从功率输出引入负反馈到第一级输入

网友B:
另外,这个跟机构也有很大关系,另外也可以将咪头将咪头灵敏度降低,还有可以将喇叭先去掉,看看LM358 的7脚是否还是有波形

网友C:
图里面交流耦合放大,耦合电容后面不要电阻接地吗?

网友D:
这个是原理性问题,不是电路参数能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原理性问题,不是电路参数能解决的

是的,电路上只能是治表,产生原理是,从SP出来的声音经过延时传到MIC,在某个频点相位同相,变成正反馈了,治本的方法,通过输出反馈到输入端,相同的延时,相位取反,克服那个外在回路的输入采样信号,需要DSP的算法原理。

网友A:
最方便的方法,采购回声消除的芯片。去完成此目标。

网友E:
我20年前做过这种产品,用的RC网络移相,消除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