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F450的I2C无法配置问题

楼主(2020-07-09):
碰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F450官方评估板,I2C例程,完全正常
重新画了两块板子,分别用144和100脚的两个芯片,同样的程序,都碰到I2C无法配置的问题

开发板用的I2C0,上电后RT寄存器有值0x02,初始化后各寄存器都相应变化;
新板子用的I2C1,PB10/11,上电后RT寄存器0x00,初始化过程寄存器值全部是0,不知道什么原因?

新板子的I2C0悬空,用开发板一模一样程序,初始化时,寄存器同样无变化

网友A:
请教一下,我的板子也是GD32F450,I2C引脚用的是PF1和PF2,但用硬件I2C调试时卡在ADDSEND那里,ADDSEND位不复位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困扰我好几天了

网友A(点评):
说错了,是PF0和PF1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PF0和PF1板子上没接上拉电阻,IIC做主机时,SCL和SDA都需要上拉电阻才可以

网友C(2020-09-14):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外部晶体频率是否一样

网友E:
新板子用的I2C1,PB10/11,上电后RT寄存器0x00,初始化过程寄存器值全部是0,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F:
重新画了两块板子,分别用144和100脚的两个芯片,同样的程序,都碰到I2C无法配置的问题

网友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网友H:
更改下I2C从设备地址试试呢?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有点印象是更改地址弄的

网友B(2020-11-03):
I2C有加上拉电阻吗?建议在SCL和SDA分别加一个4.7K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