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个例子看不懂

楼主(2020-07-09):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
//  File Function: ML51 simple GPIO toggle out demo code
//***********************************************************************************************************

#include "ML51.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input output demo
* @param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GPIO toggle and UART0 TXD0 send out.
*/
void main (void)
{

      MFP_P46_GPIO;
      P31_PUSHPULL_MODE;
      MFP_P50_GPIO;
      P50_PUSHPULL_MODE;
      MFP_P51_GPIO;
      P51_PUSHPULL_MODE;

/*
For UART0 P3.1 as TXD output setting
* include uart.c in Common Setting for UART0
*/
    MFP_P31_UART0_TXD;                              // UART0 TXD use P1.6
    P31_QUASI_MODE;                                  // set P1.6 as Quasi mode for UART0 trasnfer
    UART_Open(24000000,UART0_Timer1,115200);        // Open UART0 use timer1 as baudrate generate and baud rate = 115200

    while(1)
    {
      SFRS = 0;
      P46 ^= 1;
      while (P5|CLR_BIT6); // P56 = 1;
      while (!(P5&SET_BIT6)); // P56 = 0;

/* include timer.c for delay setting */
      Timer2_Delay(24000000,128,100,1000);
      UART_Send_Data(UART0,0x55);
    }

}
while (P5|CLR_BIT6); // P56 = 1;
while (!(P5&SET_BIT6)); // P56 = 0;
这里两句怎么理解
查了下
CLR是该位为0,SET为该位为1
那么跟P5或了之后,不是没有任何影响吗,怎么能判断是否等于1呢?根据定义这个会一直为真啊。。
还有下面这个zu56为1,组合就为真,取反为假,,跳过了
如果56为0,那么为假,取反为真,等待。。
这个可以懂。上面这个不懂了。

楼主:
第一个的或换成位与我觉得就对了。

楼主:
大家怎么看?是不是新唐的程序员搞错了这个地方。

网友A:
应该写成
while (P5&SET_BIT6); //while loop, when P56 == 1
while (!(P5&SET_BIT6)); //while loop, when P56 == 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写成
while (P5&SET_BIT6); //while loop, when P56 == 1
while (!(P5&SET_BIT6)); //while loop, when ...

是啊,厂家的敲代码的经常犯错,估计写的代码都没测试

网友B:
确实是不对的,呵呵,太明显的错误了,估计写代码的没有测试。

网友C:
低级错误啊这是

网友D:
看来官方例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

网友E:
学习了 我也要注意

网友F:
他们要出勘误表了

网友G:
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B:
最近我也学了一些,发现错误虽然有,但是自己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