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 TSSOP-20封装 IO口遇到理解不了问题

楼主:
新项目需要用这款单片机,最近在学习过程,但是发现一个GPIO端口问题,
因为我需要用到浮点运算,我想测试一下浮点运算时间,我就用PA1端输出测试频率,进而可以得到浮点运算时间,
int main(void)
{
   while(1)
             {
                  gpio_bit_write(GPIOA, GPIO_PIN_10, RESET); //设置PA10为输出低电平
                  浮点运算程序.........
                  gpio_bit_write(GPIOA, GPIO_PIN_10, SET); //设置PA10为输出高电平
             }
}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测试,发现只要加上任何一句,程序工作就不正常,去掉后程序马上正常,所以百思不得其解啊,
各位高手帮我看下具体哪里问题,还是配置问题,因为我都是按照手册去写的,应该不会有错才对,
我单独测试PA10,高低电平均正常。感谢大家了

IO口配置程序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网友A(2020-07-13):
加载到仿真器去仿真看看,程序究竟卡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