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l Studio 7+MPLAB PICKit 4下载程序提示需要切换到AVR模式

楼主(2020-07-09):
1.使用Atmel Studio 7+MPLAB PICKit 4做开发;
2.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The tool is in pic mode now, it should be switched to AVR mode before connecting to AVR device.Do you wish to switch to AVR mode?”
3.点击“是”之后,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请问各位是否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
已经解决,先在MPLAB-X-IDE中升级固件,然后运行一个AVR的项目文件,执行一次烧录动作,即可自动切换到AVR模式,再回到Ateml Studio7里面后,也不会在提醒需要切换到AVR模式了。

网友A:
把MPLAB-X拆了,占了近8G的空间,加上XC8,10G的空间,不知道该说啥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MPLAB-X拆了,占了近8G的空间,加上XC8,10G的空间,不知道该说啥好。

主要是器件家族包占太多,5.4版安装的时候,把不需要的器件家族不勾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