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 IO口,采集一个模拟信号用一个IO口,内部做ADC转换和比...

楼主(2020-07-10):
如题,一个模拟信号输入一个IO口,内部既做ADC采集和比较器输入,这个可以吗。IO口不够用,数据要做两个处理。求坛里的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STC 带比较器带ADC 的MCU, 所有 ADC 的输入都可以做 比较器的正级输入

感谢您的回复,您回复下我问的问题,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STC 带比较器带ADC 的MCU, 所有 ADC 的输入都可以做 比较器的正级输入

哦,您的意思是,可以,信号既可以做ad采集又可以连接比较器

网友B:
可以,用STC带内部AD转换的的单片机就好了

楼主:
我明白了,你们这个是先经过ADC然后再到CMP,那就说,同时接到CMP和ADC是不可以的,是不是

网友C:
有AD,还要什么比较器,做两个数比较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