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C522读卡问题,谢谢!

楼主(2020-07-10):
各位高手:
     本人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RC522读卡的过程中,仿真器运行时读卡距离远,去掉仿真器后读卡距离很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只有一种卡是这种情况,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示波器看下天线信号

网友B:
天线电容不匹配造成的,应该是你的电容值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电容不匹配造成的,应该是你的电容值小了

谢谢回复,如果不改电路能解决吗?为什么仿真器运行就可以读卡呢?谢谢!其实我改了很多组RC522的配置参数,这种卡在程序全速运行时总是不能所有方向都读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如果不改电路能解决吗?为什么仿真器运行就可以读卡呢?谢谢!其实我改了很多组RC522的配置参 ...

猜测:
仿真时有断点,等效于有充分的延时。
那张卡时序兼容性差,某些地方可能要加点延时。
delay_ms(2);//add here
PcdAntennaOn();
delay_ms(2);////add he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
仿真时有断点,等效于有充分的延时。
那张卡时序兼容性差,某些地方可能要加点延时。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2021-12-05):
私聊,我能替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