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O口,采集一个模拟信号用一个IO口,内部做ADC转换和比..

楼主(2020-07-10):
如题,一个模拟信号输入一个IO口,内部既做ADC采集和比较器输入,这个可以吗。IO口不够用,数据要做两个处理。求坛里的大神赐教

网友A:
不清楚。这个要看具体的应用场景,以及mcu的io内部结构,

网友B:
一般不能,建议分时使用,工作在ADC模式下的时候,ADC值已经可以作为比较值使用,无须还要去启动比较功能,启动比较功能无非是你休眠或特殊使用时候为减小功耗而考虑的,那时候关闭ADC,启动比较器即可

楼主(点评):
谢谢赐教,比较器是用来做快速关断的(检测电流快速关断),adc采样电流大小做其他作用,如果一定要接到ADC和比较器,那就要接入两个IO口,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看你估计是做电机电流检测,不要用外部电容滤波,用软件滤波,电流快速不滤波,ADC响应速率足够你过流的时间过渡,没有问题。

网友C(2020-09-15):
若是兼容使用的话,尽量不要共用一个IO,AD的IO只能做输入,比较器输入有的外部中断输入也用,所以尽量不要共用一个IO.

网友D:
是不是可以用 ADC 结果做软件比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