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软件怎么检查未连接的PORT?

楼主(2020-07-10):
如图,如果有时候忘了,只添加一个PORT,没有和别的地方连接,怎么样才能让软件自动查出来呢?
多谢!

原理图也有检查的 有错误可以提示,就是工程检查啥的 有没有连错的 短路啥的

楼主:
没人用过这个功能吗,顶一下

网友A:
ERC时默认的检查规则就可以提示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C时默认的检查规则就可以提示Warning

如果一个net或者port连接芯片引脚,是可以报警,但是如果连接其他东西比如我一楼图纸上的情况,是不会警报的

网友A(2024-07-18):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net或者port连接芯片引脚,是可以报警,但是如果连接其他东西比如我一楼图纸上的情况,是不会警 ...

抱歉,隔了几年才看到你的问答。其实你的问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避免,就是设置每个port都显示索引到哪页,如果不显示就说明只有一个port.或者有些地方port与net为正确匹配,比如字符写错,多一个/少一个空格,port上未添加netname等等

网友B:
没有是正常的。有反而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