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怎么仿真串口UART啊

楼主(2020-07-10):
请问有人知道怎么仿真串口吗,有没有像keil那样有UART的窗口,可以看到发送接收的数据

网友A:
你是说软件的simulator吗?你在项目属性,simulator,右侧下拉菜单,UART IO Option来选择,可以输出到窗口或是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软件的simulator吗?你在项目属性,simulator,右侧下拉菜单,UART IO Option来选择,可以输出到窗口 ...

我设置成输出到窗口了,但是我找不到输出窗口在哪。。。

网友A:
你运行SIM就会看到Output组里面有个卡片叫UART1 Outpu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行SIM就会看到Output组里面有个卡片叫UART1 Output的

SIM就是MPLAB X里面的调试主项目吧,我运行调试了也没有UART1 窗口。
还有请问一下怎么模拟辅助振荡器啊,辅助振荡器可以只给TIM1和RTCC提供时钟,而其他振荡器作为系统时钟吗,我使能了辅助振荡器,但是不知道在哪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SOSC都没法模拟,具体你看看你正在调试芯片的信息,也和IDE版本有关系 ...

对的  我看帮助文档里面可以设置SOSC,但是实际又没有,我用的MPLAB X v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