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个IO口能不能同时作为ADC输入脚和比较器IP脚?

楼主(2020-07-10):
如题

楼主:
adc作为电压采集,比较器作为快速关断,一个io,这样可以吗,大神们解答一下,这样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缺点是什么

网友A:
相当于要切换引脚复用功能,我觉得可以输入输出是可以用同一个引脚的,当然我没有试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你的电路支不支持这种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