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低频与体积的矛盾困扰

楼主(2020-07-10):
现在在追求功放低音品质的同时也在追求小体积。请教大家目前有什么新的材料与技术能解决这个矛盾呢?

不太熟悉这一块,帮顶。

网友A:
大功率很大部分体积是散热, 普通音频信号属于正玄波, 一般模拟放大效率少于50%,  可以试试D类功放

网友B:
纯数字的 IIS 功放,就属于体积和低频的最优方案,因为它不需要隔直电容,单电源工作,效率接近90%。而频率响应直接到0Hz。由于效率超高,所以体积则更是传统功放的无数分之一。
采用内部DSP处理的纯数字功放,失真度控制比传统功放来得更出色,CD或者媒体音频流源从出来--直接发声,没有中间任何模拟变换过程,可以想象信噪比和过程失真度到什么程度,唯一可预见的就是末级开关的死区、开关延迟误差造成的失真。别不信,我手上就有自己做的纯数字功放,听过的没有不目瞪口呆的。

网友C:
依我看最好的是AB类与D类结合,前级电子分频。D类效率高低音猛但是高音失真,AB类效率低发热大但是高音素质好,刚好优势互补,而音乐中四分之三的能量都集中在中低频,用D类解决大头,然后AB处理小头,整个效率低不了。

网友D:
电子分屏有搞头,后端分频体积太大

网友E:
想体积小功率大,那就用D类功放,现在这方面已经很成熟了,数百瓦级的芯片都有不少,去TI官网看看吧。

网友F:
D类功放哦
低频可以到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