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i2s 同时播放和录音

楼主(2020-07-10):
STM32F4系列 I2S接WM8978 同时播放和录音,能不能实现?有相关参考设计么?

网友A:
基于STM32F429的开发板的Cube例程里就有相关应用。
使用的音频芯片是 wm8994.

相关资料可以去st.com官网搜索下载。

STM32Cube_FW_F4_V1.25.0\Projects\STM324x9I_EVAL\Applications\Audio\Audio_playback_and_reco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STM32F429的开发板的Cube例程里就有相关应用。
使用的音频芯片是 wm8994.

谢谢 我下载下看看

网友B:
可以试试AIC32 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STM32F429的开发板的Cube例程里就有相关应用。
使用的音频芯片是 wm8994.

这个例程是录音完成,然后回放,播放和录音时分开的。现在是需要在播放的同时进行录音,遇到的问题是: 播放时打开录音,播放不正常。卡在这里,在网上找资料,有的说可以实现,所以想请教下,有没有做过播放录音同时进行的,如何解决 播放时打开录音,播放不正常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