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三极管PNP做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07-10):
如下图,当R114悬空时,测得三极管B极电压为2.3V,三极管导通;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嗯. 楼上分析有道理,  楼主留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电压表內阻低,通常是20kΩ/V。
应改用数位电表,其內阻通常10MΩ。

的确如此  感谢赐教

网友C:
万用表测量电路前,要预计到可能的后果,也许表笔一搭,电路烧毁,市电跳闸。

网友D:
还是要注意仪器的选择啊

网友E:
原来是这样

网友F:
还真是没有用过数位电表

网友G:
确实需要注意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