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USB Audio固件开发问题请教

楼主(2020-07-10):
大家好!请教一个USB Audio固件开发问题:
我们正在用rk3308板子开发UAC(我们UAC开发环境:rk3308,linux ubuntu, UAC1.0,CONFIG_USB_CONFIGFS_F_UAC1=y),现在上位机已可识别3308 UAC,但是接下来我们想实现3308应用程序监听PC等上位机端的录音、播放、停止等命令,然后对应录音、播放、停止等处理。但是3308应用程序如何监听上位机命令,我们现在找不到相关资料和思路,不知哪位大侠可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录音、播放、停止等命令意味着音频数据的上下行.

网友A:
上位机可以辨别USB设备为USB speaker, USB Mic 了, 就完成了多半任务.
继续完成数据的收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可以辨别USB设备为USB speaker, USB Micl了, 就完成了多半任务.
继续完成数据的收发即可. ...

谢谢回复。你是指USB设备开机后不管上位机有无命令都一直收和发吗?现在我们手动也可以实现这个。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的是:上位机命令“录音”,我们USB设备就开始录音;上位机命令“停止录音”,我们USB设备就停止录音;其它类似。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获取上位机命令“录音”、“停止录音”、等。。。。。。

网友B(2020-09-10):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你是指USB设备开机后不管上位机有无命令都一直收和发吗?现在我们手动也可以实现这个。但是这 ...

上位机是说PC吗?你可以在f_audio_set_alt(不知道你的驱动是否叫这个)这一set alt处理函数看到对特定的intf会赋值0或者1,代表是否启动录音,然后你可以在kobject_uevent_env通知上层应用(内容自己定),应用socket(PF_NETLINK, SOCK_DGRAM, NETLINK_KOBJECT_UEVENT)监听自己解析内容。

隔了几个月了,估计你也解开这个问题了,不过我还是答一下吧。
顺便请教个问题,你是否有遇到一种情况,设备用多了几次,重新上电后会出现麦克风没有声音,喇叭正常的现象,而只需要换个PID就又正常使用了。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