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LM5036 的使用SW-AUX的最大占空比询问

楼主(2020-07-10):
各位:我们在使用LM5036时,对规格书里面的一个技术指标不太确定。请帮忙看看。SW-AUX的上管占空比最大值是多少?我在规格书里面没有看到该值的定义。不知道18V输入供电时,IC的辅助电源工作,能否提供足够的电压给芯片LM5036. 因为如果是SW-AUX最大值50%,那AUX的供电就只有9V了,是不够的。

网友A:
具有集成辅助偏置电源和稳压预偏置启动的半桥 PWM 控制器这个电路应该可以用于, 手册给出的参数: 电源可以低至 16V,  所以你 18V 不用担心.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98977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