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mdk的 logic analyzer 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20-07-10):
用KEIL 调试时, 想用 软件带的 逻辑图  logic analyzer,看 信号的情况,
用华大的HC32系列芯片,管脚应该怎么添加上去?
我试着 PORTA.3,PORT1.3都不行,也没个帮助或选择。。。

网友A(2023-10-27):
我记得网上应该有现成的针对keil打开逻辑图的操作

网友B:
你网上找找吧,网上一般都有的

网友C:
这应该可以选择对应的IO啊

网友D:
你不如直接用个逻辑分析仪试试呢

网友E:
参数配置不太会,但是有教程,https://blog.csdn.net/ic2121/article/details/131435984

网友F:
这种仿真准不准啊?是不是不太准啊?

网友G:
还是用示波器还是逻辑抓一下吧,比较靠谱

网友H:
好像是得走仿真的方式才行

网友I:
用软件仿真试试?是不是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J:
换成硬件的直接抓吧,这样的数据抓的还准确,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