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运放负反馈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0-07-10):
请问一下运放负反馈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网友A:
积分电路

网友B: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先找书,书解决不了的再找人,这样即可以复习自己疏漏的知识(书本通常讲得比较详细完整,还有相关的理论),又能够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举两得。

网友C:
积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