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MicroPython系列十三:导入自...

楼主(2020-07-10):
一、实验目的
使用micropython调用自写Python模块。

二、实验设备及平台
  • iCore3双核心板点击购买
  • Micro USB线
  • 电脑

三、实验原理
micropython支持导入用户自写模块或第三方库。若在同一目录下,则直接导入,
  1. import LED
目录结构:
  • –main.py
  • –LED.py

若在子目录下则间接导入,
  1. from MY import LED
目录结构:
  • –main.py
  • –MY
    • |
    •   –LED.py

四、实验步骤
  • 用数据线将iCore3的USB-OTG口与电脑相连;
  • 打开PYBFLASH磁盘,将代码包中的main.py、LED.py文件替换到PYBFLASH的main.py,弹出磁盘;
  • 将iCore3重新上电,代码运行;

五、实验现象
可以看到main.py调用了自写LED模块中的流水灯方法,三色LED轮流闪烁。

六、实验程序
# -*- coding: utf-8-*-
# MY/LED.py 文件
import pyb

#LED类
class LED(object):
    """My water LED"""
    def __init__(self):
        super(LED, self).__init__()

    def water(self):  #流水灯方法
        while True:
            for i in range(1,4):
                pyb.LED(i).on()
                pyb.delay(500)
                pyb.LED(i).off()
  1. # -*- coding: utf-8-*-
  2. # main.py 文件
  3. import LED  #导入自写模块

  4. led = LED.LED()
  5. led.water()  #调用LED对象的流水灯方法

网友A:
micropython的速度快不快?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呢?

网友A:
现在python的支持的很多,延伸的产品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python的速度快不快?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呢?

python代码的编辑器都可以,编辑好替换到PYBFLASH磁盘中的main.py文件就可以,推荐uPyCraft编辑器,可直接下载运行,不用弹出磁盘那么麻烦。对速度要求不是非常非常高的话,micropython完全能够满足需求,并且开发是真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python的支持的很多,延伸的产品也多。

micropython也逐渐应用于项目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cropython也逐渐应用于项目中

还是简单一些,学习应用的人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python代码的编辑器都可以,编辑好替换到PYBFLASH磁盘中的main.py文件就可以,推荐uPyCraft编辑器,可直 ...

ardiuno也可以支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