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真时刻-----三极管接法的问题

楼主(2020-07-10):
以前倡议论坛搞个实验室,有争议直接做实验解决。不会产生扯不清的情况。

基本实验我们自己可以做。

原帖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2985980-1-1.html

@alainyyj :前面应加一个电阻,除非2KHZ信号是一个电流信号。
Q1基极应该也接的是I/O口,就是个波形调制,基波为Q1基极信号(实际的有用信号),载波为2Khz的CTRL_IO.
直接Multisim或者Proteus仿真不就行了,下次扯皮的事情,放出来仿真文件,不服自己运行,整天你们吵架,ε=(´ο`*)))唉

楼主:
原帖作者说,有和没有Q1,结果相差巨大。

我们用洞洞板做个实验:

结果是:把Q1从洞洞板上拔掉,波形没有变化(Q2的集电极)。

结论:原帖作者可能是把电路板原理图抄错了。

解决方法:直接把PCB照片,传到网上让大伙看看,到底有没有抄错。

肯定抄错啦 ,原理图上根本没有用,实验也证明了。

楼主:
现在的电器维修,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了。
都是简单的换整个电路板。

理论上,只要有配件,是个人都能修价值几十万的高级仪器,大不了全部电路板都换一遍,能修好的概率是99%。

上门服务只能用换模块的方式进行,返厂维修就可以根据器件的损环程度,换器件还是换模块。毕竟厂内的检测工具,材料比较齐全。

网友A:
在这里要点赞徐教授了,竟然这么认真做实验。
这种电路,我一般看一眼,思考一分钟,再看一眼,看看是否看走眼,然后就不管了,人不能一点自信都没有,电子技术毕竟不是中医,还是有科学理论依据的。

是一就是一,不可能是二,科学就是这样。**老少无欺。

网友B:
有可能Q1不是三极管,或者脚位错了。

网友C:
任何一个论坛里都有些非常粗心的人,经常给出一些错误的电路图,还矢口咬定电路是正确的(很多人有这样的性格,只要有问题,先把自己撇清了),另有一些人,为人处世也很有问题,自己发一个贴,求人帮忙,网友很热心,但发帖人经常对网友爱理不理。我觉得不论结果如何,帖主应该自己关闭帖子,给出最后结果的说明,然后对网友表示感谢,这才是人与人的交往之道。做事以前先做人,礼貌和友善是最基本的素养。

网友D:
这个电路还是有可能没抄错,原题主实验报告结果真实。
1.老9重复实验并未能复现全部条件:输入信号幅度和零电平。2.输入电路型式。
2.人知三极管反向效应,可把它倒过来画,也许有些原理呢。

网友E:
影响很大好不好,直接导致Q2基极端对GND的电容增加了0.NpF

8050的输出电容在10V偏压时典型值为9pF。在这个电路中大概几十pF。。。。
哈哈,还有C2是104呢

网友F:
这种电路会发生什么状况,还是要看具体产品/环境。

网友G:
是不是有点像?但是我这个原理好理解!我们是用来限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任何一个论坛里都有些非常粗心的人,经常给出一些错误的电路图,还矢口咬定电路是正确的(很多人有这样的性 ...

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图其实是有错误的,只是看起来实现了功能,但不知道为啥是这么搞。所以扣了一部分出来,让人猜

网友F:
电流小。输出短路PNP才承受几百毫瓦,爆不了。

网友G:
大神哈!确实,PNP容易坏,有没有改善的方法吗~~~

网友I:
R1换成0欧姆,防负压输入的。

网友:
感觉Q1功能是为了使Q2迅速关断的,有可能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个不成熟的小想法,CTRL_IO串联1n4148,Q1换成8550,再调整一下电路,可能会有用吧。

网友:
还有R2的电阻是10Ω,小不小呀,嘿嘿

网友I:
CTRL_IO 标错了,应该标到C1上。 这样C1和三极管就不浪费了。

楼主:
你们谁个面子大的,到交流板块把原贴作者请来,把问题搞清楚,不要不了了之。
我在帖子里请人家,没请动。

网友J:
关于三极管恒流源负载放大倍数咨询,

这种共射放大电路,设定好静态工作点,交流放大倍数Av=-Rc/Re,也就是下图的Av=-R6/R7=-5
输入1Ksine信号,幅值2mV,最后仿真结果,输出仿真放大5倍,幅值10mV
但这种电流放大倍数受电源电压限制

因此将Rc改为恒流源电流,可以增大输出阻抗
Rc改为恒流源电路后,放大倍数Av=-Vout/Vin=-20=Rc/Re
可以大致算出恒流源电路阻抗Rcurrent_source=(40-5)=35K

我的问题是,这是知道了输出信号反推输出阻抗,有没有计算恒流源的输出阻抗(理论输出阻抗无穷大,恒流源@xukun977 ),然后根据这输出阻抗设计交流放大倍数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