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单片机怎么使用自带的1/4ADC检测电源电压

楼主(2020-07-10):
赛元单片机怎么使用自带的1/4ADC检测电源电压?设置成这种模式后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单片机来经行一个低电压判断了

网友A:
赛元代理 qq:57863859

网友B:
您好,将ADC的检测通道设置为1/4VDD的检测通道之后,配置好ADC的相关寄存器,配置启动ADC转换的寄存器,等到转换完成的标志置起之后,可以去读取ADCVL和ADCVH两个寄存器的值得到ADC转换值的低8为和高4位,ADC采样时建议多次采样取平均值。安装了赛元的keil插件之后在keil的安徽祖昂目录下面的这个路径(keil\C51\SinOne_Chip\DEMO)下面可以找到各芯片型号的例程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将ADC的检测通道设置为1/4VDD的检测通道之后,配置好ADC的相关寄存器,配置启动ADC转换的寄存器,等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元代理 qq:57863859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