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SDK-HC89F0541测评】+ 2类接口OLED屏的驱动对比

楼主(2020-07-11):
OLED屏大体分为2种,一是基于I2C接口的;另一类则是SPI接口的。
为此,用HC89F0541开发板做了一下简单的尝试
OLED屏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CS    --- P2_4
RST  --- P3_5
DC   --- P3_4
SCLK ---P3_3
SDIN ---P1_7

显示字符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x=0;y=y+2;}
                   if(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1);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为: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的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若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CLKCON&0x20)!=0x20);
         CLKSWR = 0x51;
         while((CLKSWR&0xC0)!=0x40);
         CLKDIV = 0x01;

         P2M4 = 0xC2;
         P3M5 = 0xC2;
         P3M4 = 0xC2;
         P3M3 = 0xC2;
         P1M7 = 0xC2;

        delay_ms(5000);
        OLED_Init();

        while(1)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2,0,"OLED TEST");
            OLED_ShowString(8,2,"  Jinglixixi");
            OLED_ShowString(20,4,"2020/07/01");
            delay_ms(500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8,0,1);
            OLED_ShowCHinese(36,0,2);
            OLED_ShowCHinese(54,0,3);
            OLED_ShowCHinese(72,0,4);
            OLED_ShowCHinese(90,0,5);
            OLED_ShowCHinese(108,0,6);
            delay_ms(50000);
      }
}

OLED屏显示中文字符,如图1所示。
1 中文显示

显示字符串信息,图2所示。
2 字符串显示

当使用I2C接口的OLED屏时,使OLED屏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SDA  ---  P3_5
SCK  ---  P3_4

在使用相同中文字库的情况下,也可显示出中文,如图3所示。
3 中文显示

结论:两种接口的OLED屏在SDK-HC89F0541开发板上均可实现显示功能,只是I2C接口的要更节省些GPIO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在定义字库时,其存储数组应定义为uc8型,否则容易出现异常。

网友A:
什么叫2类接口啊

网友B:
代码很详细

网友C:
现在的并口屏很少用了吧

楼主:
就是2种接口的OLED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并口屏很少用了吧

是的,耗GPIO口。

网友D(2021-01-09):
能不能发完整的代码给我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发完整的代码给我啊,谢谢

已发给你,请查收。

网友E:
这个真心的不错,感觉这个板子很好用的。

网友F:
太棒了,我恰好缺少这个芯片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棒了,我恰好缺少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G:
很棒的芯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多谢鼓励和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发给你,请查收。

谢谢了

楼主:
有用就好,哈哈。。。

网友I(2022-11-05):
这个都是3.3V电压供电的吗?

网友J:
带DC和不带DC的屏幕驱动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带DC和不带DC的屏幕驱动有区别吗

应该有,它是区别指令和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都是3.3V电压供电的吗?

尽量用3.3V,我用5V短时尚可。

网友K:
是否支持dma直接驱动oled呢?

网友L:
IIC就是慢了点。

网友M:
硬件spi和iic都支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硬件spi和iic都支持的吗?

我习惯用软件来模拟SPI和I2C,用着顺手且好移植。

网友N:
这个哪个的刷新速度比较快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哪个的刷新速度比较快一些呢?

不太大,但处理的内容不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