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门禁系统中的IC卡和ID卡

楼主(2020-07-11):
最近使用RC522设计,发现手册上写的协议是ISO/IEC 14443 A/MIFARE,这是针对IC卡的协议,但是RC522好像又支持ID卡的读取,IC卡的的工作频段是13.56MHz,ID卡的工作频率在125KHz,那么我该如何实现使用RC522的设计同时支持IC卡读取和ID卡读取?是我在那个环节理解错了吗?

网友A:
IC卡有数据块可以存储数据,ID卡只有卡片的唯一ID号。rc522支持这些协议卡的话,需要在软件上实现。

网友B:
RC522只支持13.56M, 不能读取ID卡

网友C:
有的人乱搞概念 我遇到过,和他们说不清,还是专业做智能IC刷卡的厂商研发

比如IC卡 一般是mifare 1或者兼容卡   13.56MHz
而ID卡  一般是125KHz  EM4100兼容卡

但有的人 喜欢把IC卡读序列号叫 读id卡,把ic卡读扇区叫读ic卡
然后把125KHz的id卡 叫 没听说过

要是说HID卡估计更不知道了

来个可以读双频IC+ID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