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SC92F8541的IIC怎么用

楼主(2020-07-11):
我看宣传手册上面有IIC资源,但是手册上面并没有看到IIC,倒是写着有TWI,并且TWI只能做为从机用。TWI和IIC有什么联系?那到底这个芯片有没有IIC?有的话要怎么使用。

网友A:
TWI(Two-wire SerialInterface)是对I2C的继承和发展,TWI有状态寄存器,相对I2C更灵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WI(Two-wire SerialInterface)是对I2C的继承和发展,TWI有状态寄存器,相对I2C更灵活。 ...

您好,规格书上的TWI功能就是IIC,92F系列的芯片的硬件IIC目前只能做从机,95F系列的芯片的硬件IIC可以做主机也可以做从机,使用硬件的IIC就是配值相关的寄存器,做从机时可以通过在中断里面去查询不同的状态进行相关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规格书上的TWI功能就是IIC,92F系列的芯片的硬件IIC目前只能做从机,95F系列的芯片的硬件IIC可以做 ...

好吧,一般MCU的IIC也是做主机用,作为从机的场合还是比较少。听说95F没量产,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