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好难搞

楼主(2020-07-11):
板子又是多层的,重新做板的周期长,又急着出货,怎办?
对着板子的任何一个位置的gnd打静电,都会死机。

网友A:
板子gnd,通过安规电容接大地?

网友B:
怎么能直接打gnd?  没有外壳?    怎么不按正常打静电的方法做

网友C:
电源两端加一个TVS基本上能解决绝大部分的问题。

网友D:
发个照片,也许可以帮一下你

网友E:
应该是对接插件的GND脚打静电导致单片机死机,这种情况很常见的。
可以肯定单片机的接地做的不好。

网友F:
楼主,你应该把原理图和PCB布局什么的都一起发上来,这样才好找原因。

网友G:
楼主,静电死机问题我遇到过几次,也成功的解决过,可以加我微信交流交流 15705177983

网友H:
系统地直接接大地,采用多点接地方式。如果还不行的话,重新画板子吧,GND弄弄好,防护器件该加的就加上。

网友I:
一般来说是地线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J:
打静电都是对着机壳或者接口,你直接打电路板,不死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