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直流负载的交流输入阻抗?

楼主(2020-07-11):
就是一个带载波30Khz的直流电源,直接接负载(负载电流10mA),对载波影响太大,明显载波Vp-p下降。如何提高负载的交流输入阻抗至3000欧以上呢?谢谢!

楼主:
直接串联电感除外,因为直接串电感好像有一定的自感电动势,载波不是正弦波,类似梯形波形,串大电感后影响载波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3k欧姆电阻到负载。

24v供电,电流10ma,不能串大电阻。

网友B:
FF总线或者profibus-PA总线吧

十几年前我研究过  当年非常感兴趣  还申请了MAU的样片 细节记得不是很清  跟hart差不多  感觉可能你哪个地方理解有些问题

再说 通信芯片和物理层你使用的是成品芯片  网络配置按照标准要求  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哈哈 找到了11年前给朋友发的,解释FF、PA物理层的示意图,可惜后来我不搞这个了

网友B:
PA、FF网络中直流电源就是直流电源,纯直流,没有通信功能,是不带载波的,通过电感隔离通信信号流到直流电源。

载波电流信号由总线上的仪表产生,整个总线除了终端器,其他仪表设备对总线都是呈现高阻的。

所以,你说的“带载波30Khz的直流电源”是有问题的。

网友C:
你用1H的电感,不会影响30K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F总线或者profibus-PA总线吧

十几年前我研究过  当年非常感兴趣  还申请了MAU的样片 细节记得不是很清  ...

谢谢!
主要我不是做FF设备,是想从FF设备上取4mA电给hart设备供电,所以也用不上成品芯片。没研究明白这个MAU是如何保证交流输入阻抗大于3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串联 电感 才是 最可靠 最廉价 的方案 。

除非你愿意 复杂化 。把你的 直流负载 设计成 “ ...

主要我串了电感,发现波形变了,原来是梯形,波峰波谷都挺平的,我串了10mH电感后,波形上下没那么平了。而且高频和低频波形在电平上有错位。另外我只串了正极的电感,这个和正负极各串一个电感有没有区别?
另外我的设备是HART协议设备,本身就是恒流源,但是用户测量说我的交流输入阻抗太低,只有1K多。不知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 高频变压器 耦合吧 。
这样 供电电流 可以更大哦 。

这个变压器耦合是什么意思?为了让我的设备检测波形吗?我这个只是窃电,不参与他们的网络,只要交流输入阻抗大于3K,不影响FF总线网络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串联 电感 才是 最可靠 最廉价 的方案 。

除非你愿意 复杂化 。把你的 直流负载 设计成 “ ...

这个恒流源旁边的电容是什么意思呢?接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流管“ 旁边 ”的 电容,是 耦合 载波信号 之用 啊 。

我不要他的载波信号啊。只要偷他的电。而且我还在想如何才能避免它的信号传进来干扰我设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主要我不是做FF设备,是想从FF设备上取4mA电给hart设备供电,所以也用不上成品芯片。没研究明白这 ...

你为什么要把hart设备接在ff总线上? 符合规范要求么?

就算从技术角度看,hart设备的电流源的高频响应特性可能也不行,如果用的是xtr116,得看xtr116及周边电路的响应行不行。比如xtr116本身行不行?比如你参考xtr116的电路,输出并了10nF的电容,那交流阻抗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