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显示屏竟然有 2 个视频输入!

楼主(2020-07-11):
我的车载显示屏有两个视频输入口:黄色的 AV1,白色 的  AV2.
平时我都是插在  AV1 上,但有时不知道怎么它会变成 AV2,我就什么都看不到。
这种事太可恶了。
请问显示屏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如果 AV1 和 AV2 都有输入,它以谁为准呢?

tyw
@质子71 :里面有切换开关,跟家里电视机是一样的,可看有线电视,也可以用电脑投屏.去设置里选择.
@tyw :请问如果两路都有信号,会怎样呢?
tyw
有菜单可切换的,一路接摄象头,另一路可接其他视频信号,如导航,电视之类的.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 好像一路可供接摄像头

网友B:
车载显示器有个倒车优先功能。
一路输入接倒车摄像头,此路有信号时自动选择这一通道,倒车摄像头没信号时才会切换到另一路输入。
也有的是用一个开关输入,检测档位信号,处于倒档时自动切换到倒车摄像头通道。
车载的一般不会用菜单设置切换通道,要倒车时去设置菜单选择通道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载显示器有个倒车优先功能。
一路输入接倒车摄像头,此路有信号时自动选择这一通道,倒车摄像头没信号时 ...

谢谢。如果是这样就能解释我遇到的现象了。我都是接到 AV1 的。一般也能用,但有时就没图像。应该是 AV2 那边有干扰信号,显示器就从 AV2 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