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检测电压超过电源电压会不会有问题呢

楼主(2020-07-11):
运放为MCP6001
运放会不会有问题呢
被检测电阻0.1欧,有电流时100MV左右,无电流0MV,运放能否输出高低电平信号?

网友A:
MCP6001的话,输入电压是不允许超出电源电压的。“+”输入因为你的图没画清楚不分析,“-”输入脚显然会超出很多,MCP6001不能正常工作,且有过压损坏的可能。

网友A:
这种差分放大的形式是可以用来检测这种“高端”电流值的。
左边两个电阻取较大的值,保证运放两个输入脚电压处在它允许的共模电压范围内,采用精度足够的电阻,运放也采用失调电压足够小的,设置合适的参考电压,后面在加一级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B:
1)运放正输入端去掉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直连检测电阻“正压”端;2)运放负输入端通过R1接检测电阻“负压”端,通过R2接电源+5V;3)调整R1、R2阻值,使得R1上压降约5mV左右;4)运放参数:输入失调电压应小于2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