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MicroPython系列十四:USB_VCP虚...

楼主(2020-07-11):
一、实验目的
使用micropython创建虚拟串口并与PC通信,发送采集到的ADC数据。

二、实验设备及平台
  • iCore3双核心板点击购买
  • Micro USB线
  • 电脑

三、实验原理
micropython上的USB兼做VCP,可以通过函数去控制VCP,和PC进行数据通信,不必再转接USB串口IC。但要避免与REPL争夺USB CDC通讯。原理示意图如下所示:

四、实验步骤
  • 用数据线将iCore3的USB-OTG口与电脑相连;
  • 打开PYBFLASH磁盘,将代码包中的main.py文件替换到PYBFLASH的main.py,弹出磁盘;
  • 将iCore3重新上电,代码运行;
  • 打开putty,选择端口号COM6(具体请在此电脑右击→管理→设备管理器中查看),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停止位1,校验位None。点击打开串口进行连接;

五、实验现象
putty连接上后,接收ADC数据,PA4接地时,ADC值为0,如下图所示:

六、实验程序
# -*- coding: utf-8-*-
import pyb  #导入库

led = pyb.LED(1)             #创建红色led对象
chx = pyb.ADC(pyb.Pin('A4')) #创建ADC对象,PA4
usb = pyb.USB_VCP()          #创建USB虚拟串口

def loop():
    global led, chx, usb
    x = chx.read()           #读取ADC电压值
    i = x // 33
    s = "x:%d\t\t%s\r\n"%(x,'#'*i)
    usb.write(s)             #向虚拟串口发送ADC值
    led.toggle()             #红色LED状态翻转
    pyb.delay(250)

while True:
    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