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滤波器选择问题

楼主(2020-07-11):
输入信号的频率为0-20hz。现有两个电路,一个是高低通滤波器组成的带通滤波器。另一个是单独的带通滤波器。仿真的时候,单独的带通要比组合的效果好。实际电路试了一下,发现单独的带通滤波器有些高频的杂波滤不干净。找不出原因。请问一下,一般电路中是使用带通滤波好,还是高通+低通的效果好?望大神相助!

信号低到0,是怎么用什么样的带通滤波器效果好,这不是明显的低通吗,不会用了带阻吧

网友A:
只需低通滤波就行

网友B:
没有技术参数要求,无法回答。

网友C:
0-20Hz,貌似是DSP滤波器的范围,即使是8位单片机,速度应该都够。如果stm32应该速度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技术参数要求,无法回答。

要求输出的相频特性曲线是平直的。输入是0-20hz的陀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路中有R•C低通,或者外加R•C低通。

在带通后再加低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低通滤波就行

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0Hz,貌似是DSP滤波器的范围,即使是8位单片机,速度应该都够。如果stm32应该速度绰绰有余 ...

电路没用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求输出的相频特性曲线是平直的。输入是0-20hz的陀螺信号。

那就是低通,响应到0HZ,还用什么带通、高通?

网友A:
我们用于线圈接收的低通滤波器都行,何况里面有高强度的50hz信号,如果不是线圈的话,更容易了